虚拟机跑VCS(DVE)

楼主(2013-11-20):
为啥我的虚拟机跑VCS(DVE)好慢,好卡,载入设计经常卡死,点开工程结构树也很慢

网友:
你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首先Host OS应具备至少4GB的内存。
然后VMWare Workstation的Preference中的Memory选项卡,选择Fit All Guest OS RAM into Physical RAM而不是Allow SWAP some of Guest OS RAM。
我记不清选项的确切的文字了,写的是大致的意思吧。

网友:
列一下硬件配置,尤其是内存多少,分给虚拟机多少?

网友:
用verdi吧,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配置 联想Y400
cpu i7-3630QM
内存 4G
win8 64位

vmware     9.0.2
red hat as4 2.6.9
memory 2G
processors 2
hard disk 30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联想 Y400
  cpu i7 3630
  内存 4G
  win 8 64位

vmware 9.0.2
red hat as4 2.6.9
memory 2 G
procerssors 2
hard disk 30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太小,建议加内存,除了划给VM之外,原系统也要留足够多,我的配置:16G,VM划了12G,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