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跑VCS(DVE)

楼主(2013-11-20):
为啥我的虚拟机跑VCS(DVE)好慢,好卡,载入设计经常卡死,点开工程结构树也很慢

网友:
虚拟机跑VCS怎么设置?

网友:
数字电路仿真(synopsys公司)
Verilog compile simulator(VCS)

楼主:
有人指导一下吗,vmware要怎么设置,我已经设置了30G硬盘,2G内存了,为啥还这么卡,会卡死

网友:
虚拟机要是能跑飞起来的话就不正常了,真要玩的话可以试试ubuntu,我现在是ubuntu13.10+vcs-mx2011.03 full 64,没得问题

网友:
虚拟机还跑DVE,要么你就装个linux,不要虚拟机,要么你就ucli就行了,别想DV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看来只能装个linu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ubuntu 13.10 要用哪个版本的installer,我在13.10在,运行installer,完全没反应,没有图形界面出来,也没有任何提示,root下操作,csh也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的是 ubuntu 13.10 64 位

   installer 是2.0 的

网友:
1:关掉不必要的服务
2:使用CMD模式,使用SSH登陆
3:设置VMWAVE,使用不交换内存以及前后台的优先级
4:升级你的机器
5: 。。。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和操作系统有没有关系,我装的是小红帽的企业版v5.3,跑一些小的感觉还比较快,大的没跑过,因为我主要还是用modelsim,VCS只是学习了一点基础的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