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

楼主(2013-11-20):
请教大侠们!不知道有没有做过9V的CMOS或Bicoms工艺,或者HVCMOS工艺?
如果有做过,能否介绍一下哪个代工厂可以做这个9V的工艺,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9V?

网友:
猜是9V电池供电的

网友:
还有就是主板12V供电电路 有的需要12转9V

网友:
回复 网友A:

    9V电池?6节AA?主板那个12V转9V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9V一节的干电池 用处在像万用表 老式门铃等

网友:
9V~12V工艺很早以前比较常见 现在不多见了
1uM或者0.8uM常规工艺就能支持9-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uke 287里是8节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