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40nm以及以下工艺出现的MOSCAP latch-up触发机制及防护

楼主(2013-11-20):
最近公司一块40nm的片子在升压的时候烧坏了! debug半天之后发现烧坏的地方有很多MOSCAP,之后查阅40nm design rule,发现里面有描述MOSCAP跟internal circuit靠的很近的时候如果没有保护环,会有发生latch-up的可能!但没详细解释发生的机制,以及详细的保护措施!请教这里有人知道MOSCAP跟stdcell挨着一起时候latch-up是如何发生的?具体如何防止呢?谢谢!

楼主:
不会吧?没人知道?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看描述实在是看不清楚,要不你把那部分的design rule拿来大伙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是latchup不是ESD或管子被击穿烧掉?看下你的moscap具体是什么样子的,gate是直接连到P/G还是通过mos的漏区然后再到P/G?

楼主:
design rule 如下:

MOSCAP Latch-up issue for 40nm and below process

MOSCAP Latch-up issue for 40nm and below process

楼主:
升压时候烧坏,当然是Latch-up!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高手吗?

楼主:
有foundry的人吗?

网友:
在哪家流片的foundry就去找哪家的人,这个应该是最快的方式

网友:
回复 10# fun69 可否详细描述一下坏点周围的情况:
  • 周围有没有i/o或者powermos, 在升压时是否会出现pn结正偏或者有噪声注入到衬底?
  • MOSCAP是NMOS CAP, N region是否接到GND, 如果接到GND, N region与NWELL的间距是多少
  • 坏点什么样子,是否可以把照片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看到团片,大家在一起分析触发机制,一起找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对方给不出明确答案,敷衍了事!

楼主:
难道这里没人做过40nm的项目吗?你们没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
给你短消息了,我发的帖子还没通过审核

网友:
1.坏点周围有没有I/O或者POWERMOS, 有没有可能PN正偏或者其他机制向衬底注入电流
2.MOSCAP是nmos么,N REGION是否接到GND, N rigion与NWELL的space
3.坏点图片可否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头只有这两张图,NMOSCAP单元里没有PICKUP, TIE CELL 是每隔30UM加的!

网友:
Fun69,
1.坏点周围有没有I/O或者POWERMOS, 有没有可能PN正偏或者其他机制向衬底注入电流
2.MOSCAP是nmos么,N REGION是否接到GND, N region与NWELL的space

网友B(2014-12-13):
回复 楼主:

   电容太大,电容上的电压波动会产生c*dv/dt的电流,latch-up本身就是大电流问题。因此moscap的电流会影响周围电路发生latch-up。

网友:
楼主是用charge pump升压?有没有负压出现?
design rule的意思是moscap与内部电路用p+隔离,主要防止电容位移电流抬升psub电位引起latchup。

网友:
感觉怎么像 dcap filler 周围引起的问题,

dcap filler不就是普通的moscap么,有的有feedback 保护的,有的就是gate直连到gnd或pwr上的,

其他阵列是eco cap/filler吧,

能问下哪家的库么, fab是t还是s ,

网友:
如果是dcap filler,本身就是stdcell,怎么能控制和其他stdcell区域有很大的距离呢,
基本就是在一起的啊

网友:
如果size小,5um是没得问题的,大了,从来不敢低于30um

网友:
哦,发错了。这个我猜测,位移电流来至于NMOS电容的衬底由导带进入平带时被驱离nmos沟道区域的空穴,空穴的流动造成局部衬底被抬高,nmos的psub/nsource正偏,接下来就都晓得了。其实还有nwell的位移电流,但是从楼主的描述和design rule来看,这个并不是主要因素,所以就不用多做分析了。

网友(2018-08-29):
19楼正解

网友(2024-11-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麼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