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omplex filter频率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complex filter frequency  如图所示,为一个四阶复数带通滤波器的幅频响应输出。可以看到中心频率的右半部份的幅度随频率变化与中心频率左半部分不对称,这是什么原因(Right:~80dB/Dec,Left:~20dB/Dec)?

网友(2014-05-19):
放大器在低频与高频的响应不同

网友:
坐标弄成线性坐标先
log坐标能看到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