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后进行vcs仿真输出编程高阻状态

楼主(2013-11-20):
各位大侠,小女前仿时一切ok,DC综合后生成了sdf文件和网表,进行后仿真时,波形成了除了输出为高阻外都对,是什么原因呢?添加了相应的库文件,是一个浮点运算器,数字也遵循了IEEE754标准,百思不得其解,调用了dw的IP核。还有一个输出一直为X...

网友:
是不是有时序违反导致X态扩展?

网友:
逻辑综合工具(synopsys公司)
Design Compiler(DC)
数字电路仿真(synopsys公司)
Verilog compile simulator(V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纯组合逻辑的IP核,自己写测试代码时例化了时钟,在上升沿给数,请问时序违反是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信号全加激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