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ASH结构sigma delta modulator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11-20):
最近准备做一个2-1结构的MASH SDM,现在在用simulink建模,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请大神指教!或者大家讨论讨论也好~

1. 想借鉴Simona Brigati的toolbox中的计算SNR的函数calcSNR,但是每次算出来的信号的幅度(dB值)总感觉很奇怪,理论上来说输入正弦信号的幅度等于VREF时,信号功率不应该是0dB么?但行为级仿真的结果好像不符合。。。这个函数里面有一个提取正弦信号的函数叫sinusx, 如下:

function outx = sinusx(in,f,n)
%
% Extraction of a sinusoidal signal
%
sinx=sin(2*pi*f*[1:n]);
cosx=cos(2*pi*f*[1:n]);
in=in(1:n);
a1=2*sinx.*in;
a=sum(a1)/n;
b1=2*cosx.*in;
b=sum(b1)/n;
outx=a.*sinx + b.*cosx;

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函数啊。。。对于信号处理真是不太懂。。。

2. 级联结构时会有H1(z)和H2(z)对两路PDM进行处理,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PDM输出。想问一下,这里如果有一个系数d0与某一个PDM信号相乘,岂不是会把PDM的范围从[0,H]扩展到[0,2H]?这个感觉好奇怪啊。。。PDM的处理是不是应该在数字域处理?比如乘2就左移。但PDM该怎么移位呢?

楼主:
顶顶,求指教,求讨论啊

网友(2014-02-20):
你有brigattitoolbox里的settinggainl.m的代码吗?求一个,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9-01-30):
回复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这部分的设计

网友(2020-03-31):
just learning, who know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