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大侠:同步BOOST,PMOS管隔离环的画法

楼主(2013-11-20):
请教大侠,同步BOOST的 功率管如图所示,

PMOS功率管肯定是在N阱里面,N阱外面画什么保护环呢,
如果是GND PSUB接触环的话, 那么 SW是P型,PMOS的阱是N型。
这里就有个寄生的 PNP
PSUB地是P型。 在N管 关断后,SW电压大于 N阱电压,
那么pmos和 N阱之间的寄生二极管就会导通,
寄生的PNP就有可能导通, 那么电流就会从SW经过寄生 的PNP到地,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不胜感激!

楼主:
图片 在这

网友:
N阱接高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NMOS关断后,PMOS还没开启的死区时间内,SW电压是最高电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想你所用的工艺里面P+/NWELL二极管的做法,你所说的寄生PNP管可能导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PMOS即便开了,SW也是最高电位。

网友:
   这不影响吧,SW端通过PN给Nwell充电,Nwell电压也上去了

网友:
u should keep the substrate of pmos(nwell) always high,if not ,you know what will happen,and what you don't know also will happen.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e voltage of  nwell  can't be always the highest, if you have deeply researched  BOOST DC-DC, you should knew it.

网友:
你的工艺里没有dnw?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但是要加光刻次数。另外DNW有什么好处呢,请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理解错你的问题了。DNW是做隔离型N管的,可以让那个N管的衬底电位和psub电位不一样。

网友:
我不懂dc-dc,网上整了两篇文章貌似相关,谨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unfortunately ,i do not have deeply  research  on boost,but i know the how to do it actually,and you still puzzled by substrate of pmos。 i only have to say :ha ha, and u keep the substrate of pmos always high。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i also puzzled by how relieved your boss  let you do a boost converter without any guid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的英语可以用拼音代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 advise u that  u should figure out some basic concept such as  guarding 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for example which wor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种缺斤少两,不是少 was 就是少 -ed,时态也基本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请您细心找出您说的错误具体地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发现啊,请帮我找出来,谢谢

网友:
unfortunately ,i do(did) not have deeply  research(ed)  on boost,but i know (the) how to do it actually,and you('re) still puzzled by (the) substrate of pmos。( i only have to say )(没见过这种说法):ha ha, and u (should) keep the substrate of pmos always high

===========================

i (was) also puzzled by how relieved(这个词放这感觉好诡异) your boss  let you do(design) a boost converter without any guider

我去,我可以去当英语老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unfortunately ,i do(did) not have deeply  research(ed)  on boost,but i know (the) how to do it actually,对于上面这句话,首先时态是错误的,应该过去式。但是have research on 这里动词是have,不应该have deeply  research(ed)  on。 所以正确的是我的原话。

but i know (the) how to do it actually这个你要加个the?你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他基本可以采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 “the”是你加的。你回去看看。
    have这里我没写清楚,应该是两种情况,did not have sth 或者 have not done sth...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was also puzzled by how relieved your boss is  let you design a boost converter without any guide 这样就好了少了个i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如果research作名词,不能用deeply(副词)修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受教。我现在的语法几乎为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理说工作中应该会用的更多才对额。。。你在大唐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在,工作中用的不多。而且都不成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瞎猜了。

网友:
歪到爪哇岛了

网友:
我去,文人多相轻,古人不于欺也。

网友(2015-05-16):
本来感觉还是个好帖子的~·~~

网友(2016-05-3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pmos的衬底接在哪里?
还有pmos控制电路的VDD接在哪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早已解决,芯片早已量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想想可能的风险是好事。
PMOS功率管的NWELL需要选择最高电位,
但是寄生PNP还是不能完全断绝开启,
版图需要注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说的pmos的衬底接在最高点,是指哪里?Vout?
但实际在转换过程中,VSW有时候高于Vout;而且问题在于
在死区时间时,vsw会有小突起,更加高于Vout,那么pmos
就可能导通了,也就是说nmos 和 pmos同时导通了,死区
时间实际不存在了。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望赐教。

楼主:
----------------------
而且问题在于
在死区时间时,vsw会有小突起,更加高于Vout,
--------------------------------
这个时候寄生PNP导通不可避免,
PMOS和NMOS并不导通,
只要版图上注意防止LATCHUP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请问 pmos的画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复习一下防止LATCHUP的版图知识就可以了,
其他也没特别的。

网友(2017-11-02):
回复 楼主:

你好,看见您发的帖子很受用,我刚开始做boost,请问一下,对于PMOS管的关断电压您是用的那个电压?是vout吗?谢谢

网友:
一般如果高压管 pmos ,
pmos gate 跟 vout 串电阻 ,  pmos 平时是关
pmos gate 拉到地 , pmos 开,
但是 pmos gate 跟输出是高压, 高压管可以 但是 BCD 工艺该如何?
pmos 如果使用 bcd pmos 要如何关?
还有 如果不使用pmos 使用 BCD nmos 可以吗?

网友(2018-01-16):
回复  lindychen
请问楼主,关于pmos的衬底选择,您做的电路是在vin与vout之间选择还是sw与vout之间选择?
谢谢。

   问题早已解决,芯片早已量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想想可能的风险是好事。
P ...
引用 楼主:

网友:
最好有DNW,DNW接最高电压

网友(2024-05-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懵了,终于在楼主这里找到了答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