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是怎么计算load的

楼主(2013-11-20):
各位,我在CTS后发现相同的net 的 cap 比 CTS 前都要增加,有些还挺夸张的,但是cell 的位置和fanout 都没有变,所以想请教一下,ICC到底是怎么算load的。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LK_SD (rise edge)                                                 0.00000    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000    0.00000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meta1_reg/CK (FFSDQHDMX)       0.40000   0.00000    0.00000 r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meta1_reg/Q (FFSDQHDMX)        0.27346   0.65604    0.65604 f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dout (net)     3     0.01747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dout (meta_14)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u_syn/ciu_s0_dtw[0] (net)                0.01747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u_syn/ciu_s0_dtw[0] (syn)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ciu_s0_dtw[0] (net)                      0.01747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u_ciu/ciu_s0_dtw[0] (ciu)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u_ciu/ciu_s0_dtw[0] (net)                0.01747             0.00000    0.65604 f
  u_sdio_host/u_ciu/U11/AN (NOR2B1HD1X)                          0.27346   0.00000 *  0.65604 f
  u_sdio_host/u_ciu/U11/Z (NOR2B1HD1X)                           0.19929   0.34666    1.00270 f
  u_sdio_host/u_ciu/n7 (net)                    6      0.02139             0.00000    1.00270 f
  u_sdio_host/u_ciu/u_dat/ciu_dtw (dat)                                    0.00000    1.00270 f
  u_sdio_host/u_ciu/u_dat/ciu_dtw (net)                0.02139             0.00000    1.00270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1049/A (NAND2HDLX)                    0.19929   0.00000 *  1.00270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1049/Z (NAND2HDLX)                    0.59125   0.43218    1.4348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2679 (net)           3      0.01512             0.00000    1.4348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772/A (INVCLKHD1X)                   0.59125   0.00000 *  1.4348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772/Z (INVCLKHD1X)                   0.22028   0.23400    1.6688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672 (net)           2      0.00929             0.00000    1.6688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572/B (NOR2HD2X)                      0.22028   0.00000 *  1.6688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572/Z (NOR2HD2X)                      0.20942   0.19869    1.8675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20 (net)           4      0.01676             0.00000    1.8675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765/A (INVCLKHD1X)                   0.20942   0.00000 *  1.8675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765/Z (INVCLKHD1X)                   0.17502   0.17510    2.0426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1025 (net)           2      0.01519             0.00000    2.0426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570/A (NOR2HD4X)                      0.17502   0.00000 *  2.0426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570/Z (NOR2HD4X)                      0.27260   0.24121    2.28389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1042 (net)          20      0.05030             0.00000    2.28389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165/A (INVCLKHD3X)                    0.27260   0.00000 *  2.28389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165/Z (INVCLKHD3X)                    0.17286   0.18195    2.46584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35 (net)           10      0.04234             0.00000    2.46584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874/A (NOR2HDLX)                      0.17286   0.00000 *  2.46584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874/Z (NOR2HDLX)                      0.68610   0.49487    2.96070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2368 (net)           3      0.01297             0.00000    2.96070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5/B (OAI21HDLX)                    0.68610   0.00000 *  2.96070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5/Z (OAI21HDLX)                    0.17725   0.24057    3.20127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19 (net)           1      0.00174             0.00000    3.20127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4/C (OAI21HDLX)                    0.17725   0.00000 *  3.20127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4/Z (OAI21HDLX)                    0.22894   0.19209    3.39337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18 (net)           1      0.00322             0.00000    3.39337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3/A (INVCLKHD1X)                   0.22894   0.00000 *  3.39337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3/Z (INVCLKHD1X)                   0.10752   0.12362    3.5169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14 (net)           2      0.00521             0.00000    3.5169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C (OAI211HDLX)                    0.10752   0.00000 *  3.51698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Z (OAI211HDLX)                    0.44765   0.26075    3.77773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7739 (net)           2      0.00516             0.00000    3.77773 r
  u_sdio_host/u_ciu/u_dat/dat_en_reg_10_/D (FFSDQHDLX)           0.44765   0.00000 *  3.77773 r
  data arrival time                                                                   3.77773

  clock CLK_SD (rise edge)                                                10.00000   1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000   10.0000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000   10.00000
  clock uncertainty                                                       -0.35000    9.65000
  u_sdio_host/u_ciu/u_dat/dat_en_reg_10_/CK (FFSDQHDLX)                    0.00000    9.650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8675    9.36325
  data required time                                                                  9.36325
  ----------------------------------------------------------------------------------------------
  data required time                                                                  9.36325
  data arrival time                                                                  -3.77773
  ----------------------------------------------------------------------------------------------
  slack (MET)                                                                         5.58551

这是place之后的report。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LK_SD (rise edge)                                                 0.00000    0.00000
  clk_sd (in)                                                    0.13197   0.06604    0.06604 r
  clk_sd (net)                                  1      0.02494             0.00000    0.06604 r
  u_clocks/u_tckmux/BUFCLKHD80X_G1B1I13/A (BUFCLKHD14X)          0.13197   0.00099 *  0.06702 r
  u_clocks/u_tckmux/BUFCLKHD80X_G1B1I13/Z (BUFCLKHD14X)          0.12212   0.19284    0.25986 r
  u_clocks/u_tckmux/clk_sd_G1B1I1 (net)         1      0.11024             0.00000    0.25986 r
  u_clocks/u_tckmux/genblk1_0__HANDINST_MUX/A (MUX2HD7X)         0.12212   0.01182 *  0.27168 r
  u_clocks/u_tckmux/genblk1_0__HANDINST_MUX/Z (MUX2HD7X)         0.19283   0.29169    0.56337 r
  u_clocks/u_tckmux/OUT[0] (net)                1      0.12825             0.00000    0.56337 r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39/A (INVHD12X)              0.19283   0.01625 *  0.57962 r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39/Z (INVHD12X)              0.11354   0.12469    0.70431 f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391 (net)     1    0.17226             0.00000    0.70431 f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40/A (INVHD20X)              0.11667   0.02464 *  0.72895 f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40/Z (INVHD20X)              0.09954   0.10451    0.83346 r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401 (net)     2    0.15940             0.00000    0.83346 r
  u_clocks/u_sdclk/genblk1_0__HANDINST_CLKGATE/CK (CLKGTHD20X)   0.10353   0.02511 *  0.85857 r
  u_clocks/u_sdclk/genblk1_0__HANDINST_CLKGATE/Z (CLKGTHD20X)    0.24768   0.54587    1.40445 r
  u_clocks/u_sdclk/GCLK[0] (net)               11      0.48832             0.00000    1.40445 r
  BUFCLKHD16X_G3B2I1/A (BUFCLKHD30X)                             0.26163   0.07268 *  1.47713 r
  BUFCLKHD16X_G3B2I1/Z (BUFCLKHD30X)                             0.09758   0.22524    1.70237 r
  GCLK_G3B1I1[0] (net)                         14      0.23241             0.00000    1.70237 r
  CTS_CLK_SD_CTO_delay547/A (BUFCLKHD40X)                        0.09758   0.01138 *  1.71376 r
  CTS_CLK_SD_CTO_delay547/Z (BUFCLKHD40X)                        0.05165   0.13526    1.84902 r
  CTS_CLK_SD_CTO_delay5471 (net)                3      0.08417             0.00000    1.84902 r
  u_sdio_host/BUFCLKHD3X_G3B1I10/A (BUFCLKHD3X)                  0.05165   0.00362 *  1.85263 r
  u_sdio_host/BUFCLKHD3X_G3B1I10/Z (BUFCLKHD3X)                  0.40983   0.33944    2.19208 r
  u_sdio_host/GCLK_G3B2I10[0] (net)            29      0.13436             0.00000    2.19208 r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meta1_reg/CK (FFSDQHDMX)       0.40983   0.00406 *  2.19613 r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meta1_reg/CK (FFSDQHDMX)       0.40983   0.00000    2.19613 r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meta1_reg/Q (FFSDQHDMX)        0.45706   0.73093    2.92707 r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dout (net)     3     0.02159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u_syn/u_ciu_s0_dtw0/dout (meta_14)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u_syn/ciu_s0_dtw[0] (net)                0.02159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u_syn/ciu_s0_dtw[0] (syn)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ciu_s0_dtw[0] (net)                      0.02159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u_ciu/ciu_s0_dtw[0] (ciu)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u_ciu/ciu_s0_dtw[0] (net)                0.02159             0.00000    2.92707 r
  u_sdio_host/u_ciu/U11/AN (NOR2B1HD1X)                          0.45706   0.00039 *  2.92746 r
  u_sdio_host/u_ciu/U11/Z (NOR2B1HD1X)                           4.81584   3.00256    5.93002 r
  u_sdio_host/u_ciu/n7 (net)                    6      0.27168             0.00000    5.93002 r
  u_sdio_host/u_ciu/u_dat/ciu_dtw (dat)                                    0.00000    5.93002 r
  u_sdio_host/u_ciu/u_dat/ciu_dtw (net)                0.27168             0.00000    5.93002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1008/A (NAND3HD2X)                    4.81584   0.07324 *  6.00325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1008/Z (NAND3HD2X)                    1.31342   1.70674    7.70999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177 (net)          10      0.11746             0.00000    7.70999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2771/A (NOR2HD3X)                     1.31342   0.01017 *  7.72016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2771/Z (NOR2HD3X)                     0.69356   0.70214    8.42229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2369 (net)           3      0.08960             0.00000    8.42229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5/A (OAI21HDLX)                    0.69356   0.00034 *  8.42263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5/Z (OAI21HDLX)                    0.26622   0.32614    8.74877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19 (net)           1      0.00408             0.00000    8.74877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4/C (OAI21HDLX)                    0.26622   0.00009 *  8.74886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4/Z (OAI21HDLX)                    0.36853   0.23581    8.9846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18 (net)           1      0.00377             0.00000    8.98468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3/A (INVCLKHD1X)                   0.36853   0.00015 *  8.98483 r
  u_sdio_host/u_ciu/u_dat/U2573/Z (INVCLKHD1X)                   0.40561   0.36817    9.35300 f
  u_sdio_host/u_ciu/u_dat/n2514 (net)           2      0.04094             0.00000    9.35300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C (OAI211HDLX)                    0.40561   0.00252 *  9.35552 f
  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Z (OAI211HDLX)                   15.60862   7.64548   17.00100 r
  u_sdio_host/u_ciu/u_dat/N7739 (net)           2      0.31866             0.00000   17.00100 r
  u_sdio_host/u_ciu/u_dat/dat_en_reg_10_/D (FFSDQHDLX)          15.60862   0.10834 * 17.10933 r
  data arrival time                                                                  17.10933

  clock CLK_SD (rise edge)                                                10.00000   10.00000
  clk_sd (in)                                                    0.13197   0.06604   10.06604 r
  clk_sd (net)                                  1      0.02494             0.00000   10.06604 r
  u_clocks/u_tckmux/BUFCLKHD80X_G1B1I13/A (BUFCLKHD14X)          0.13197   0.00099 * 10.06702 r
  u_clocks/u_tckmux/BUFCLKHD80X_G1B1I13/Z (BUFCLKHD14X)          0.12212   0.19284   10.25986 r
  u_clocks/u_tckmux/clk_sd_G1B1I1 (net)         1      0.11024             0.00000   10.25986 r
  u_clocks/u_tckmux/genblk1_0__HANDINST_MUX/A (MUX2HD7X)         0.12212   0.01182 * 10.27168 r
  u_clocks/u_tckmux/genblk1_0__HANDINST_MUX/Z (MUX2HD7X)         0.19283   0.29169   10.56337 r
  u_clocks/u_tckmux/OUT[0] (net)                1      0.12825             0.00000   10.56337 r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39/A (INVHD12X)              0.19283   0.01625 * 10.57962 r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39/Z (INVHD12X)              0.11354   0.12469   10.70431 f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391 (net)     1    0.17226             0.00000   10.70431 f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40/A (INVHD20X)              0.11667   0.02464 * 10.72895 f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40/Z (INVHD20X)              0.09954   0.10451   10.83346 r
  u_clocks/CTS_CLK_SD_CTO_route_inv5401 (net)     2    0.15940             0.00000   10.83346 r
  u_clocks/u_sdclk/genblk1_0__HANDINST_CLKGATE/CK (CLKGTHD20X)   0.10353   0.02511 * 10.85857 r
  u_clocks/u_sdclk/genblk1_0__HANDINST_CLKGATE/Z (CLKGTHD20X)    0.24768   0.54587   11.40445 r
  u_clocks/u_sdclk/GCLK[0] (net)               11      0.48832             0.00000   11.40445 r
  u_sdio_host/u_ciu/u_dat/clk_gate_dat_en_reg_0/latch/CK (CLKGTPHD8X)  0.28050  0.11198 * 11.51643 r
  u_sdio_host/u_ciu/u_dat/clk_gate_dat_en_reg_0/latch/Z (CLKGTPHD8X)  0.25636  0.59001 12.10644 r
  u_sdio_host/u_ciu/u_dat/clk_gate_dat_en_reg_0/ENCLK (net)    16  0.21332  0.00000  12.10644 r
  u_sdio_host/u_ciu/u_dat/dat_en_reg_10_/CK (FFSDQHDLX)          0.25778   0.03361 * 12.14005 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000   12.14005
  clock uncertainty                                                       -0.35000   11.79005
  u_sdio_host/u_ciu/u_dat/dat_en_reg_10_/CK (FFSDQHDLX)                    0.00000   11.79005 r
  library setup time                                                      -3.08140    8.70866
  data required time                                                                  8.70866
  ----------------------------------------------------------------------------------------------
  data required time                                                                  8.70866
  data arrival time                                                                  -17.10933
  ----------------------------------------------------------------------------------------------
  slack (VIOLATED)                                                                   -8.40068
这是CTS后的。

比如说红色那条net,为什么cap会相差那么远,三个cell的位置都没有变,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 (OAI211HDLX)和另外两个cell隔着hardmacro。

网友:
cts后面的有没有做route?

网友:
你先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C -to 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Z
看看两个有任何不一样 ,应该是CTS 之后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Z 端cap 变大了
然后你就要看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Z connectivity ,可能不只是连了一个reg,其他的cell 可能在CTS 时被relocation了 , 甚至 连接这个端口的cell中有些是clock path 上 CTS 就动作更大了。
距离远了 cap 就大了 delay就很大了
不过这种不用担心 你继续下一步 clock_opt -only_psyn 可以把它修掉的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确定没有任何cell relocation,因为我为了验证这个把它们都 set dont touch 了,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u_sdio_host/u_ciu/u_dat/U923/Z 这个端口接的所有cell 都没有变化? 不可能无缘无故就cap 变大的

网友:
红色的那条net有两个fanout,另一条负载看过没?还是没有变化吗?
还有就是你place 和cts的环境有没有什么不同,sdc和相关setting有没有差别?
你可以试试分别报出同一个pin的load(place 和cts),看看详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