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 noise仿真中,pnoise里noise type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20):
在VCO phase noise的仿真中,pnoise的noise type里有sources和jitter两个选项,ADE里给的提示是,sources是仿真VCO的单边带噪声(SSB),jitter仿双边带噪声(DSB),在简单的VCO电路里,二者也确实是正好3 dBc的差别。但是当电路规模变大以后(后仿情况),二者的差别就大于3 dBc了。
我的问题是,
1. noise type里的sources和jitter除了SSB和DSB的差别,还有其他差别吗?
2. 在jitter的设置里,有FM和PM的点选项,这个该如何设置呢?

希望大牛们不吝指导~~~~

网友:
noise type里选sources有时不准,我验证过。选Jitter和PM,相位调制,结果是相位噪声(phasenoiseJitter)。

网友:
when you come to rf simulation ,firstly u should refer to user manual or reference document.the true is always the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择jitter和pm仿真,只能得到jitter的仿真结果,没办法画出phase noise的曲线啊。我是希望得到phase noise的曲线的。
另外,sources不准,能告诉我你是怎么验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when you come to rf simulation ,firstly u should refer to user manual or reference document.the true is always there.

    thanks for reminding.

I've read some manuals including "spectreRF.pdf". But they just simply describe that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output types for pnoise, while no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urces" type and "jitter" type given.

i'll really appreciate that if you have any useful document or any advises on this problem.

thank you!

网友A:
在result里main Form。选Phasenoise Jitter,rms,单位是UI,就是得到phasejitter的曲线。然后把plot的曲线*2*pi,然后取dB20就可以了。这样得到的是双边带的Phasenoise,如果要单边带就减3dB.

网友:
纯模拟电路用source,数字电路用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result里main Form。选Phasenoise Jitter,rms,单位是UI,就是得到phasejitter的曲线。然后把plot的曲线*2*pi,然后取dB20就可以了。这样得到的是双边带的Phasenoise,如果要单边带就减3dB.

    谢谢!我用你的方法仿出了phase noise!想再确认些细节,请问在pnoise jitter下,function是选择jee的吧?event time是随便选择一个时间吗?我比较了下结果,有大概0.02 dBc左右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纯模拟电路用source,数字电路用jitter。。。

   理由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觉是频域和时域的分别把。。。

网友:
楼主用什么工具?
我这边5141-spectre 仿真后在phase noise jitter 中第一项可以直接打印phase noise 的频谱

网友:
回复 网友D:

function是选择jee,我忘记说了。在PM里面有选edge的,选择all,就是上升下降的沿都会仿真,所以event time有两个。可以在PSS, time,net看你的输出来区分哪个是上升edge哪个是下降的。这样就是两个edge的Phasenoise 都可以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IC6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function是选择jee,我忘记说了。在PM里面有选edge的,选择all,就是上升下降的沿都会仿真,所以event time有两个。可以在PSS, time,net看你的输出来区分哪个是上升edge哪个是下降的。这样就是两个edge的Phasenoise 都可以得到。

   谢谢你的指导!我分别观察了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结果,差距不大(0.02 dBc左右吧)。既然这样,选择edge的时候,只选择上升沿,或者只选择下降沿,不就行了吗?还能加快仿真速度(我猜的,现在电路规模小,没体现出来。。)。还是说选择all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pnoise的设置中,有一项“noise type”,选择不同的type,得到的结果略有不同。你应该是选择jitter里的fm,所以可以直接得到phase noise的曲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有的电路上升沿和下降沿差别会很大。没有别的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我知道了,谢谢你的耐心知道~~~

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希望你能帮我看一看~~就是关于threshold value的设置。这个值的设置有什么标准吗?假设我VCO的vdd是1.3V,全摆幅为0.3~2.5,VCO后接一个类似CML的buffer~

另外,我搜索到了一段关于threshold value设置的说明,原文如下:
You set the threshold equal to the threshold of the subsequent circuit. If you want to determine the threshold of the subsequent circuit, sweep the input voltage to the circuit while calculating the gain, the threshold would be where the gain is the maximum.

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参考意义。另外,我也不是很明白,选择gain最大的值作为threshold的目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就比较基础了,但讲起来很多的。Threshold就是看你下一级翻转的阈值。你可以看看有关inverter 翻转的讲解,好像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里就有。或者你就设置为输出信号的中间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明白了~

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5-08-17):
回复 网友A:

Hi lwjee,

在中国的论坛上看到有说怎么仿真jitter小激动了一下。我的问题和楼主有点类似,我也按照你的方法画出了phase noise的曲线。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在仿真一个电路,里面有divider ,buffer, etc. 想仿真出由device引起的random jitter.

在noise type里设置成jitter ,然后通过积分jee 可以得到一个数值 ~400fs.

但是如果我在tdnoise里得到积分的output noise,再用output noise 除以dv/dt, 得到的却是~200fs.

请问这两个结果哪一个准确呢?

谢谢你的帮助^_^
Ying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做的很不错。应该是在phase noise 输出中你看到的是左右带和在一起的噪声,而output noise是双边带一边,所以要乘以2.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lwjee,

谢谢你的回复!当我把noise type 设置成sources 可以直接仿真出phase noise (SSB)的曲线,和用jee得到的phase noise 曲线相差约6dB, 然后你提到说jee得到的是DSB, 所以说这两个结果是吻合的对不?

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哈,tdnoise里得到的output noise是单边带的,所以用公式计算之后得到的jitter是jee直接得到的1/2倍,是这样木?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jee得到的结果更准呢?因为其实是要考虑DSB?

多谢指导O(∩_∩)O
Ying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亲,太感谢你了!O(∩_∩)O

Best,
Ying

网友:
如果大家对怎么计算由device noise引起的random jitter有兴趣,可以参考以下的链接O(∩_∩)O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224609785/0   #5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092399689/20#20

http://www.designers-guide.com/Analysis/PLLnoise+jitter.pdf, section 9

网友(2018-06-21):
回复 网友F:

没看懂

noise能量SSB是DSB的两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这一项下得到的pnoise的曲线,如果用来计算jitter和仿真得到的jitter差别很大啊。

网友:
感兴趣的话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如果是理想VCO,PM噪声远大于AM噪声,所以source和PM基本一样,且jitter也一样,但是如果带着buffer之类的有AM-PM转换的非线性电路之后,jitter就包含了AM噪声

网友G(2018-12-03):
如何從pnoise jitter simulation得到phase noise
在spectre中用來模擬phase noise的simulation engine,通常是用pss+pnoise或是hb+hbnoise。對於主要由方波驅動的數位或混合信號電路,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特性不一樣,導致兩者有不同的noise,但使用一般pnoise simulation的Noise type=source 或 timeaverage無法分開看上升沿和下降沿各自的noise,這時以下所述的Noise type=jitter分析方式就派上用場了。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的方波驅動反向器為例,介紹以jitter分析得到phase noise的方法:

1. pss 設定:

方波頻率為38.4MHz,若check "Auto Calculation"將自動得到Beat frequency=38.4 MHz,這表示pss的一個UI(Unit Interval)為1/38.4M=26 ns,在一個UI裡理想上會得到一個上升沿和一個下降沿,然而這也很容易導致我們所要看的沿靠近UI的起始或終點,引起誤差,所以比較保險的設定是手動更改Beat frequency為自動設定的一半,在這個例子裡面就是設為19.2MHz,這樣一個UI就是52ns,保證我們會得到一個比較靠近UI中段的上升(下降)沿,誤差較少。

2. pnoise 設定:
記得Relative Harmonic=2,Noise Type=jitter,選擇rise/fall cross direction並設定Threshold value

3. 設定完之後就可以仿真了。結束後,依以下設定得到phase noise

4. results --> direct plot --> analysis 選擇 pnoise jitter -->Function 選擇 Jee,選擇較靠UI中點的event time,signal Level=rms, Modifier=Second,按下Add To Outputs

5. 開啟Calculator將剛剛存下的Jee output先乘上2*pi*freq,再取db20即得到DSB phase noise,若要轉換成SSB再減 3dB即可

Jesse Hsin 10/31/2016

网友(2019-01-24):
非常好的帖子 谢两位大佬

网友(2019-07-15):
解答了我的疑惑!

网友(2019-11-04):
写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2022-03-30):
jitter在哪里选?我的Noise Type只有time average和sampled(Jitter)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A:
在result里main Form。选Phasenoise Jitter,rms,单位是UI,就是得到phasejitter的曲线。然后把plot的曲线 ...

牛!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G:
如何從pnoise jitter simulation得到phase noise
在spectre中用來模擬phase noise的simulation engine,通 ...

请问第4步中的start frequency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H(2023-11-17):
引用 网友G:
如何從pnoise jitter simulation得到phase noise
在spectre中用來模擬phase noise的simulation engine,通 ...

您好,请问relative harmonic为什么不选择基频1,非常感谢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问relative harmonic为什么不选择基频1,非常感谢

他前面为了避免采到起始或终点,将best Freq 砍半了,所以后面看pnoise就要X2才是对的。

网友:
在讨论噪声类型的 sources 和抖动(jitter)时,除了单边带(SSB)和双边带(DSB)的差别,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差别。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区别:
1. 噪声源(sources)与抖动(jitter)的区别噪声源(sources):
  • SSB(单边带)和 DSB(双边带):SSB 和 DSB 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在频域中的表现。SSB 只在一个边带(上边带或下边带)中包含噪声,而 DSB 在两个边带中都包含噪声。
  • 噪声形状(Noise Shape):不同类型的噪声源可以有不同的频谱形状。例如,白噪声具有平坦的频谱,而粉红噪声在频率上是 1/f 的衰减。
  • 相位噪声(Phase Noise):这是一个特定类型的噪声源,主要影响振荡器的相位稳定性,表现为在频谱上的相位抖动。
抖动(Jitter):
  • 时间域表现:抖动主要关注信号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可以表现为信号的时序抖动(timing jitter)。
  • 抖动的来源:抖动可以来源于各种噪声源,包括电源噪声、相位噪声、热噪声等。
2. 在抖动(jitter)设置中的 FM 和 PM 点选项在抖动的设置中,FM(Frequency Modulation)和 PM(Phase Modulation)代表不同类型的调制方式:
FM(频率调制):
  • 定义:频率调制是通过改变信号的频率来传递信息。
  • 应用:在抖动设置中,选择 FM 意味着你希望模拟或考虑由频率变化引起的抖动。
  • 表现:FM 抖动通常在频率域上表现为频率偏移或漂移。
PM(相位调制):
  • 定义:相位调制是通过改变信号的相位来传递信息。
  • 应用:在抖动设置中,选择 PM 意味着你希望模拟或考虑由相位变化引起的抖动。
  • 表现:PM 抖动通常在频率域上表现为相位偏移或相位噪声。
如何选择 FM 和 PM 设置选择 FM 或 PM 取决于你正在研究或需要模拟的抖动类型:
  • 如果你关心频率的不稳定性(例如振荡器的频率漂移),则应选择 FM 设置。
  • 如果你关心相位的不稳定性(例如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则应选择 PM 设置。
在一些应用中,可能需要同时考虑 FM 和 PM,这取决于具体的系统需求和性能要求。通过准确设置 FM 和 PM,你可以更好地模拟和分析系统中的抖动效应。

以上来源:ChatGPT

网友:
非常和谐又有用的帖(jitter仿真问题),MARK

网友(2024-09-27):
感谢各位前辈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25-01-05):
引用 网友A:
在result里main Form。选Phasenoise Jitter,rms,单位是UI,就是得到phasejitter的曲线。然后把plot的曲线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