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的电长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3-11-20):
RT,ADS中仿传输线,里面的电长度怎么设置?默认的90是四分之一等效波长吗?电长度为50度是什么意思,怎么计算电长度?比如1cm的传输线,在理想情况下,20GHz的频率,电长度是多少?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ads中的linecalc工具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按公式算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公式能给一下么?

网友:
电长度=beta(相位常数)*length(物理长度)

网友:
TXline里也能计算(电磁小软件),与介质的介电常数有关。也可以自己手算

网友(2013-12-27):
也要知道匹配相位

网友B(2014-10-05):
上网搜一下就一大堆,还用在这里问?

网友:
说具体点儿,我是菜鸟

网友:
ads is just as a reference.

网友:
ADS CAL里面有啊 啊

网友:
最基本的RF问题,你可以在AWR或者ADS里拉条微带线仿真下,就看相位

网友:
你要看你的传输线是什么啊,不同的点长度算法也不一样

网友:
用ADS计算的嘛

网友(2016-11-23):
楼主得到答案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长度等于物理长度除以导波波长

网友:
可以用ADS自带的计算工具计算

网友:
动手算一算!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B:
上网搜一下就一大堆,还用在这里问?

推荐一个网址可以吗?

网友:
电长度电长度:1.对于传输媒介,它的长度被表示为一个在媒介中传波的电或者电磁信号波长的倍数。注释 1:波长可能用弧度来表示,或者其它的角度单位来表示,如角度。注释 2:在同轴电缆和光纤中,传输速率大约为自由空间中的2/3。因此,波长 大约为自由空间中波长的2/3,而电长度则大约为物理长度的1.5 倍。2.对于传输媒介,(电长度)用 它的物理长乘以 电或电磁信号在媒介中的传输 时间(时间为a)与 这信号在自由空间中通过跟媒介物理长度一样的距离时所 需的时间(时间为b)的比(即电长度=物理长度*a/b) 来考虑。注释:对于一个物理媒介来说,它的电长度总是大于它的物理长度。例如,在同 轴电缆中,分布电阻、电容、电感阻碍了信号的传输;在光纤中,光波与 光纤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光纤的几何结构,影响了信号的传输速率。3.对于天线,天线的有效长度常表示为波长的倍数。注释 1.电长度跟物理长度通常是不一样的。注释 2.通过增加一个适当的电抗元件(电容或电感),电长度可以显著的短于或者长于物理长度

网友:
电长度主要描述的是再特定参考频率下对应周期长度单元乘以给定相位对应的圈数得到的一个时间值,比如1GHz,180度就是1ns的一半,而540度就是1ns的一圈半也就是1.5ns。

网友:
电长度的定义是物理长度除以相速度,其中相速度的定义是介质中的速度除以真空速度,而介质中的速度等于真空速度除以rootsqar(DK),因此相速度就是1除以rootssqar(DK),因此,电长度就是物理长度*rootsqar(DK),假设DK=4,则电长度=物理长度*2,电长度大于物理长度

网友C:
对于Vrituoso中的CLIN模型,属于Lossless copuled 传输线,因此不存在物理长度和电长度之间的关联,更不存在物理长度的概念,因此不需要纠结具体的物理长度是多少,仿真不会反应出由于物理长度的增加导致的损耗,如swing和jitter,仅描述由于电长度不同导致的相位叠加带来的反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Vrituoso中的CLIN模型,属于Lossless copuled 传输线,因此不存在物理长度和电长度之间的关联,更不存 ...

反射包括:回沟和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