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20):
仿真p管放大电路时会出问题,n管就没问题用的cadence,我怎么调都有这个问题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warning (CMI-2426) : M0: 'Cdscd'=-28.83e-06 is negative
换了好几组数据都是这个问题,用的是UMC18工艺

id=0.1m
L3=50
vinQ=1v
谢谢了

网友:
这是你把PMOS管关断了,但是还要在Drain端强拉一个电流出来。这样的直流偏置的条件下,Simulator只能把Drain端击穿,但是这种工作条件已经超出了Model的matrix范围,随便给你算了个负的电容,已经算是很对得起你了。

把直流偏置搞得make sense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