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老师有个项目,LVS部分交给我做。第一次做。我说一下我做的步骤,希望大家给些指点。
1.首先在ICC中输出GDS,然后在ICFB中把STD_CELL,一些RAM等等这些MERGE到一块儿,然后STREAM OUT。
2.使用ICC的WRITE_VERILOG指令输出网表,然后使用CALIBRE的V2LVS进行网表转换。
3.进行LVS

下面是我说一下,遇到的问题。版图中我的确找到了对应的STD_cell,比如说INVX1,可是在LVS的report中显示LAYOUT中INVX1是0.总之报告里面的结果是
一塌糊涂,木有找到原因。希望大家给些指点。下面我把LVS_REPORT贴出来。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nse_3360_top                  nse_3360_top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SAVDD?" "?VDD?" "?VCC?" "?vcc?"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SAVSS?" "?gnd?" "?GND?" "?VSS?"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NO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
   LVS REPORT OPTION                      A B C D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25)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25)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t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t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t25)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t25)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hvt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hvt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lvt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lvt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25)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25)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hvt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hvt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lvt12)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lvt12)  w w 5
   TRACE PROPERTY  m(c1)  l l 5
   TRACE PROPERTY  m(c1)  w w 5
   TRACE PROPERTY  m(c2)  l l 5
   TRACE PROPERTY  m(c2)  w w 5
   TRACE PROPERTY  pvar12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2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2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25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25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p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25)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25)  a a 5
   TRACE PROPERTY  d(nt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ntdio25)  a a 5
   TRACE PROPERTY  d(plvt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phvt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nlvt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nhvtdio12)  a a 5
   TRACE PROPERTY  d(nwdio)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2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2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2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25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25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25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r(rndif_nw)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sab_nw)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wsti)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waa)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dif)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dif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sab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sab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1)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2)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3)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4)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5)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6)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7)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8)  r r 5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nse_3360_top
SOURCE CELL NAME:         nse_3360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00       215    *

Nets:          673563    749856    *

Instances:     383604         0    *    M (4 pins)
               1044381    828551    *    MN (4 pins)
               1283905    716453    *    MP (4 pins)
                  3124     10048    *    D (2 pins)
                     8         8    *    Mcore_block (2390 pins)
                ------    ------
Total Inst:   2715014   155506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98       198

Nets:          487545    525426    *

Instances:     137641         0    *    M (4 pins)
                283077    322305    *    MN (4 pins)
                376337    246714    *    MP (4 pins)
                  2484      9664    *    D (2 pins)
                     8         8    *    Mcore_block (2390 pins)
                     0    221976    *    INV (2 pins)
                     0     18722    *    NAND2 (3 pins)
                     0      1456    *    NAND3 (4 pins)
                     0       639    *    NAND4 (5 pins)
                     0      4806    *    NOR2 (3 pins)
                     0       319    *    NOR3 (4 pins)
                     0       123    *    NOR4 (5 pins)
                     0      3890    *    AOI_2_1 (4 pins)
                     0       766    *    AOI_2_1_1 (5 pins)
                     0      8748    *    AOI_2_2 (5 pins)
                     0       671    *    AOI_2_2_1 (6 pins)
                     0      1701    *    AOI_2_2_2 (7 pins)
                     0       437    *    AOI_3_1 (5 pins)
                     0        14    *    AOI_3_2 (6 pins)
                     0         4    *    AOI_3_3 (7 pins)
                     0       561    *    OAI_2_1 (4 pins)
                     0       270    *    OAI_2_2 (5 pins)
                     0     13168    *    SDW2 (3 pins)
                     0     23000    *    SDW3 (4 pins)
                     0     35266    *    SUP2 (3 pins)
                     0        17    *    SUP3 (4 pins)
                     0         1    *    SPDW_2_2 (5 pins)
                     0       340    *    SPUP_2_2 (5 pins)
                     0       209    *    SPUP_2_2_1 (6 pins)
                     0        12    *    SPUP_2_2_2 (7 pins)
                    67         0    *    SM2 (4 pins)
                    16         0    *    SM3 (5 pins)
                     2         0    *    SM4 (6 pins)
                     6         0    *    SMN10 (12 pins)
                     2         0    *    SMN11 (13 pins)
                     2         0    *    SMN12 (14 pins)
                     1         0    *    SMN13 (15 pins)
                     3         0    *    SMN14 (16 pins)
                     2         0    *    SMN15 (17 pins)
                     5         0    *    SMN16 (18 pins)
                     1         0    *    SMN18 (20 pins)
                 53731     14735    *    SMN2 (4 pins)
                     2         0    *    SMN20 (22 pins)
                     1         0    *    SMN21 (23 pins)
                     1         0    *    SMN24 (26 pins)
                     1         0    *    SMN26 (28 pins)
                     1         0    *    SMN27 (29 pins)
                     1         0    *    SMN28 (30 pins)
                 23749       256    *    SMN3 (5 pins)
                   797        64    *    SMN4 (6 pins)
                    34         0    *    SMN5 (7 pins)
                     1         0    *    SMN53 (55 pins)
                    89         0    *    SMN6 (8 pins)
                     1         0    *    SMN63 (65 pins)
                     6         0    *    SMN7 (9 pins)
                    28         0    *    SMN8 (10 pins)
                     2         0    *    SMN9 (11 pins)
                     1         0    *    SMP14 (16 pins)
                     1         0    *    SMP16 (18 pins)
                 38483      9288    *    SMP2 (4 pins)
                     1         0    *    SMP28 (30 pins)
                   348         0    *    SMP3 (5 pins)
                     1         0    *    SMP39 (41 pins)
                    92         0    *    SMP4 (6 pins)
                     2         0    *    SMP5 (7 pins)
                     1         0    *    SMP6 (8 pins)
                     7         0    *    SMP7 (9 pins)
                    12         0    *    SMP8 (10 pins)
                     3         0    *    SMP9 (11 pins)
                   476         0    *    SPMN_2_1 (5 pins)
                   257         0    *    SPMN_2_2 (6 pins)
                  3418         0    *    SPMP_2_1 (5 pins)
                   651         0    *    SPMP_2_1_1 (6 pins)
                  7511         0    *    SPMP_2_2 (6 pins)
                   884         0    *    SPMP_2_2_1 (7 pins)
                  1487         0    *    SPMP_2_2_2 (8 pins)
                   402         0    *    SPMP_3_1 (6 pins)
                    11         0    *    SPMP_3_2 (7 pins)
                     4         0    *    SPMP_3_3 (8 pins)
                     2         0    *    SPM_2_1_1 (6 pins)
                ------    ------
Total Inst:    932146    940150

网友:
layout上出现了M,看起来象少层次或lvs文件有问题。
若只是数字模块的话应该不会这样的。
真正错要看情况的。只能大概估计。

网友:
看看版图上电源,地是否正确接进去了,是否正确标上了电源地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出现M说明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奇怪为什么一些标准单元的数目是0.

网友:
利用Hier模式,将H-cells中的Match cells by name(automatch)选上,跑一个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好的。我试试。这两天上课,没来得及做。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做LVS的时候,是否只识别在顶层CELL上所打的LABEL。比如,我单独打开每个STD_CELL,里面的M1上也有
使用M1_TEXT所打的VDD,VSS的LABEL,但是如果我没有在包含这些STD_CELL的顶层CELL中打上VDD,VSS的LABEL,是不是STD_CELL中的LABEL就不会被识别为VDD,VSS的net?
  谢谢!

网友:
在你第一步结束之前,还需要至少在版图上给一对电源地pad打上标,然后再 STREAM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 也就是说只识别顶层的LABEL,这样才能构成POWER NET对吗?
    然后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PSUB  从ICFBstream out出的版图看不到PSUB层 ,这是需要自己在stream之前画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TEXT DEPTH PRIMARY
VDD VSS的连接关系是通过metal/via来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同学之前POWER部分做的有些问题。他正在修改。

网友F(2019-03-18):
我也遇到了,你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你怎么解决的,谢谢

遇到M的,看一下器件名字。跟名字定义类型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