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20):
always @(*) begin
   if (rst==0) a=b;
   else a=a;
end
这句话是把b赋值给a,应该怎么改,还是组合逻辑,但是不会综合出来latch?谢谢

网友:
会产生latch.  另外rst不是一般用在寄存器的复位吗。直接assign  a  =  b ;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随便写的控制信号,这段话想在rst信号为高的时候a信号保持不变。这样写的话是一根线

网友:
组合逻辑在不生成latch的情况下,应该做不到这个功能。能否考虑结合寄存器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不就是描述的latch的功能吗?

网友:
比较赞同二楼的说法,像二楼说的那样,直接assign不行么,assign a = (rst_n == 1'b0) ? b : a;

我试过了,用quartus综合的话,always写法有latch,assign写法没有latch;但是比较奇怪的是综合结果都是一个带使能的锁存器,为什么一个有latch一个没有,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试过了,warning里面是没有latch警告的,但是综合之后都是latch的

网友:
有latch有什么坏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除非刻意设计,一般来说是要避免的,latch会造成时序复杂容易产生毛刺

网友:
有latch不利于后端时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