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输入测试shift register的信号。

楼主(2013-11-21):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测试芯片,里面有一个shift register用来控制芯片里的开关。现在需要在PCB板上面输入一个时钟信号还有一个数据信号用来控制芯片里的shift register。请问什么样的信号源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同时输入一个时钟信号还有我需要的数据信号。PCB板上的接口是SMA。我现在打算使用HP1662C pattern generator来产生这两个信号,不知道是否可以?还望高手多多指教。还想问一下有没有数据线与SMA的转换接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