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wer JAZZ设计电路无法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21):
我通过JAZZ提供的文档进行库的建立,为什么在进行电路仿真时出现如截图中问题?有哪位大哥知道的请帮忙解解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Jazz的工艺版本太老的spectre跑不了仿真的,要更新到IC610版本的。还有就是hspice也要用2012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用的jazz工艺版本,有提到是适用于ic51版本的,很是奇怪;而且错误报告中给出的是“m”参数问题,可是jazz给的model文件中并没有该“m”参数啊,这是版本问题所致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们用IC5141自带的spectre跑仿真也是这个现象,所以后来改成HSPICE跑仿真了。。。。总之最新的spectre肯定能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其实这问题跟建库没有关系,是spectre版本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可以直接在Cadence窗口调用出HSPICED的接口出来,用HSPICE跑一下,看行不行就能够确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hspice是用hspiceD还是hspiceS?为什么我采用这两种仿真器,什么结果都没出来?连报告窗口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PICED,首先你要安装HSPICE才行,不然啥都没有的。无法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用的是hspiceD,这估计是cadence自带的吧。仿真后什么都没有。是因为我没重新安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只是个接口,和HSPICE相关联的。不安装HSPICE,没有用的。。。只有安装了HSPICE,Cadence才能通过这个接口调用hspice跑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这明白了,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试着安装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