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encounter时钟树综合出现错误

楼主(2013-11-21):
时钟树综合时遇到的错误如下:        ERROR:(ENCCK-404):CTS requires a uniquified netlist before you can run clock synthesis.
        ERROR:(ENCSYC-194):Incorrect usage for command 'specifyClockTree‘.
        ERROR:(ENCCK-9000):encounter 1>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CTS requires a uniquified netlist before you can run clock synthesis.

你的verilog不是unique的,需要做一个uniquify的操作。

楼主:
多谢多谢!不过,我这个应该是unique的,因为这个别人综合的没问题啊。顺便问一下uniquify操作该怎么做呢?

楼主:
我是个新手,我再问一下,是不是时钟树综合时,一定得有capacitance table呢?因为没有capacitance table,导入设计时,所以我没有加载这个电容表,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时钟树不能综合呢?

网友:
你的netlist 肯定不是uniquify的,用checkUnique命令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检查了一下,结果为:
Non-leaf  cell CKND2 instantiated 4 times .
Non-leaf  cell CKMUX2D2 instantiated 17 times .
Non-leaf  cell MUX2D4 instantiated 2 times .
Non-leaf  cell CKMUX2D4 instantiated 61 times .
Non-leaf  cell CKMUX2D1 instantiated 4 times .
Non-leaf  cell AN2D2 instantiated 12 times .
Non-leaf  cell INVD2 instantiated 11 times .
Non-leaf  cell OR2D2 instantiated 11 times .
Non-leaf  cell DEFL_18 instantiated 8 times .
Non-leaf  cell DEFL_M2 instantiated 4 times .
Non-leaf  cell DEFH_M2 instantiated 4 times .
小弟刚开始学习,请教一下大侠,这时我要怎么修改呢?改一下netlist?

楼主:
用命令uniquifyNetlist -top -v outfile_netlist inputfile_netlist可以将netlist进行unique化吧。

楼主:
但是运行时出现一个这样的错误:
ERROR:(ENCSYC-300):Cell -v not found
ERROR:(ENCSYC-6692):[/tmp/SPC_script30148]:Invalid return code while executing "/tmp/SPC_script30148"
       while executing
          "setTopCell -v"
                         (file "/tmp/SPC_script30148" line 8)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tmp/SPC_script30148"
                          (in namespace inscope "::" script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namespace inscope :: source $initFile"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55803-1-1.html
EDI中也可以uniquify,具体命令自己ug中去搜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pTble是EDI用来RC抽取的,和CTS无关,你的CTS问题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

楼主:
版主啊,还得麻烦一下,我仔细检查了一下,netlist是unique的,但是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总是报这样的错误:Non-leaf  cell CKND2 instantiated 4 times .
Non-leaf  cell CKMUX2D2 instantiated 17 times .
Non-leaf  cell MUX2D4 instantiated 2 times .
Non-leaf  cell CKMUX2D4 instantiated 61 times .
Non-leaf  cell CKMUX2D1 instantiated 4 times .
Non-leaf  cell AN2D2 instantiated 12 times .
Non-leaf  cell INVD2 instantiated 11 times .
Non-leaf  cell OR2D2 instantiated 11 times .
Non-leaf  cell DEFL_18 instantiated 8 times .
Non-leaf  cell DEFL_M2 instantiated 4 times .
Non-leaf  cell DEFH_M2 instantiated 4 times .
求解答啊!

网友(2014-06-25):
在terminal中使用uniquifyNetlis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