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ynopsys几个EDA软件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各位前辈好,小妹在刚弄好的EDA软件使用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菜鸟自己折腾两天都没有折腾好。在此,诚心请教大家,还希望能够不吝赐教,首先谢过各位的热心讨论。
       前几天,有幸从别人那里拷过来一个redhat ic数字平台,是redhat以及里面已经安装好的各种软件,包括cadence、synopsys、mentor公司的一些软件。然后在我的vmware中打开,使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synopsys的软件都不能用,而cadence的软件则可以用。之前,别人也是拷过去直接用就好好的,下面贴出来提示的错误信息和我的一些尝试,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有点多,希望大家给个耐心,谢过谢过)
       这个是启DC的
       [zhu@localhost ~]$ dc_shell-t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zhu@localhost ~]$ '/eda/synopsys/dc2012/bin/design_vision'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这个是VCS
    [zhu@localhost ~]$ '/eda/synopsys/vcs2012/bin/dve'
Invalid host in license file.
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 this host.
None of the nodelocked licenses in the license file match this host.
Rerun from the correct ho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Note: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下面是formality
[zhu@localhost ~]$ '/eda/synopsys/formality201206/bin/formality'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还有pt也不能用,下面是cadence的encounter,正常启动
[zhu@localhost ~]$ '/eda/cadence/encounter13.00/bin/encounter'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XL 13.1 license checkout succeeded.
This Encounter release has been compiled with OA version 22.43-p014.
*******************************************************************
*   Copyright (c)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996 - 2013.     *
*                     All rights reserved.                        *

      从上面的结果看,觉得是synopsys的license问题,我sssverify了 一下,正常!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old.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1-Nov-2013 (SCL_11.4)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然后看了一下.bashrc,下面是关于snopsys的部分,自己感觉没有什么异常。
  1 # .bashrc
     2
     3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4 if [ -f /etc/bashrc ]; then
     5  . /etc/bashrc
     6 fi
     7
     8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9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old.dat
    10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old.dat
    11 export DISPLAY=unix:0
    12 export DC_HOME=/eda/synopsys/dc2012
    13 export PATH=$DC_HOME/binPATH
    14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15 export VCS_HOME=/eda/synopsys/vcs2012

下面的是license文件synopsys_old.dat的开头部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5a5bbe 27000^M
#DAEMON snpslmd !!!Path_to_snpslmd.exe^M
#All features of Synopsys collected by bingled until Feb 9th,2012^M
^M
#SERVER linux 112233445566 27000 #your hostname and MAC^M
#VENDOR snpslmd /CAD/License/flexlm/snpslmd #your DIR
VENDOR snpslmd /home/zhu/eda/synopsys/scl11.4/linux/bin/snpslmd^M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5EE25BFA40A25D17CD58 \^M
        VENDOR_STRING="4632b b746a 85d97 57d82 6afe0 1cade 49bb6 f3ec3 \^M
        77869 f94" HOSTID=000c295a5bbe ISSUER="Synopsys Inc. [12/28/2012 \^M
        10:00:00 19688]"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M
        NOT DELETE THIS SSS KEY]" SN=RK:0:0:1 START=1-jan-2006^M

然后关联了一下license,出现了超过一个屏幕的信息,贴出来最后几行(说实话,不怎么理解这个信息)
11/21/2013 10:44:27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1/21/2013 10:44:27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1/21/2013 10:44:27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1/21/2013 10:44:27 (snpslm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11/21/2013 10:44:27 (snpslmd) Siteid: 19688, Server Hostid: 000c295a5bbe, Issued on: 12/28/2012
11/21/2013 10:44:27 (snpslmd) ------------------------------------------------------------------

然后起了一下license  (TCP_NODELAY NOT enabled是什么???)
[zhu@localhost bin]$ lmstat -c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old.d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11/21/2013 10:52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_old.dat: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6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snpslmd10:52:50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 UP v11.10

还有,是不是license文件中的hostid要和主机hostid对应呢?我查了下,好像是说机器的MAC地址就是hotsid,可是license中的和用lmhostid的不一样呢???而hostid又和什么有关系?下面是lmhostid出来的,我还尝试过更改了MAC地址,但是感觉只是临时改动,重启之后就又回到原来的。(对于hostid很模糊)

[zhu@localhost bin]$ '/eda/synopsys/scl11.4/linux/bin/lmhostid'
lmhostid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LEXnet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00c292aa631"

       这样之后好像还是不行,就有点无可奈何了。由于之前出现的主机名一直是bogon,看了下好像跟网络什么有关系,首先是更改了主机名,重启之后还是bogon,不行!然后关掉网络之后,打开就是localhost,但是还是不行!之前担心是操作位数的问题,我的这个redhat是32位的,VM是9.0,应该没有问题!中间还尝试了换版本的VM、重新读取一遍平台,还是不行!

      为什么别人拷了直接用就可以呢?菜鸟多磨难呢,诚心请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给小妹提供下思路!如能解决,真心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的破解采用的暴力方法,不需要验证mac addr。我记得用无线网卡时的hostid就会显示为bogon,而synopsys一般会去找eth0,你先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小妹妹,既然搞得那么麻烦了就要知道一步一个脚印的重要性,软件对于菜鸟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自己独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IC数字环境,毕竟这个过程对以后是有帮助的,cadence的软件如果是高版本的基本就是爆破的,所以启动没什么问题,但是synopsys的基本就是使用license的,你现在先把synopsys的license在论坛里下载好自己生成一个属于自己本机的,这个教程很多,然后再下几个小的数字设计软件,试试,如果成功了,后面的都好做了,synopsys的安装很方便,最好经历过这个过程再学习后面的知识就轻松很多了,祝你好运,有问题可以私聊我,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license里面的mac地址是000c295a5bbe
和你实际的mac地址不一致:
zhu@localhost bin]$ '/eda/synopsys/scl11.4/linux/bin/lmhostid'
lmhostid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LEXnet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00c292aa6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是的,这个问题昨天发现之后我是这样尝试的,
首先我改了license里面的,改之后就sssverify不过,是不是license里面的hostid是要制作的时候添加,不能修改?
然后就试着去更改了机器的MAC地址的,我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sbin/ifconfig eth0 down

#/sbin/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0c:29:5a:5b:be

#/sbin/ifconfig eth0 up

  这样之后lmhostid确实是000c295a5bbe,尝试了一下启动不行,然后重启,重启之后更改的也变回来了。

   还尝试了  在./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中加入下面一句话:(说的是永久修改)
MACADDR=00:0c:29:5a:5b:be

   结果还是一样,重启就变回来了,请教可有什么办法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和真诚而实在的意见,恩,觉得自己是应该先学习搭建下环境的,磨难也是我成长的过程!!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首先尝试解决,不行的话,到时候就请教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是的是的,显示bogon的时候我确实是在用无线上网呢!
    这样的话在license里面的hostname是默认的localhost,会不会因为这个报出一些错误呢?
    还有,我在/etc/sysconfig/network    etc/hosts  hostname更改过来之后重启就又是bogon,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wmware的虚拟机是可以配置任意mac地址的,也可以给你的虚拟机虚拟个有线网络出来,你下的那个虚拟机应该是共用主机的网络(也就是你的无线网),你可以先尝试着配置一下虚拟的网络设置,当然,最好还是找个帖子学学如何搭建IC软件的环境(下载->安装->破解->配置),以后碰到各种问题也好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自己顺便也尝试了安装,已经成功!

网友(2014-01-14):
解决了就好啊,呵呵

网友(2014-04-19):
怎么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的?我正被同样的问题困扰。

网友(2014-07-25):
最讨厌这样的太监贴,问题最后解决了,也不把原因贴出来........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看看这个帖子吧...可能是楼主写的......
http://qing.blog.sina.com.cn/2814090524/a7bb9d1c33004kpo.html?sudaref=www.baidu.com

网友(2014-10-16):
上面的帖子有用,我开始的hostid和eth0的HWaddr一致的,但老是启动不了,出错,看了上面的帖子之后,还需要在/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里面的ifcfg-eth0里面的ONBOOT改为yes就OK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2015-03-12):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望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4-15):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貌似和楼主使用的同一个vcs的虚拟机,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貌似和楼主使用的同一个vcs的虚拟机,请问怎么解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主要是因为拷贝了数字平台,也就是连着操作系统/软件一起拷贝过来,由于虚拟机在拷贝到另一台机器出现的问题,具体的解决方法我可以回去给你一个链接,不过要等到周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可能的问题  好像是网卡默认是eth1 不是eth0,所以hostid和imhostid不对  把网卡改成eth0  hostid和imhostid相同应该可以破解软件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看到没   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周内在公司,周末就忘了,你搜一下 素素明天或者是 朴素明天的新浪博客还是一个叫 Qing的,我当时好像是总结过一个。。。问问身边的牛人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自己在lininx下面装一个vcs  应该就不会出现证书错误的问题了吧

网友(2015-05-22):
如果你用的是Vmware,拷贝到你自己电脑上的虚拟机,第一次打开的时候,Vmware会提示你:
   这个虚拟机是你Copy的?还是Move的?
你需要选在Move的,这样,Vmware就不会更改你虚拟机的物理网卡地址(MAC)。

---------------------
一般这些软件使用工具生成License的时候,都是使用Linux的物理MAC地址进行生成的License文件,
也就是说,你生成的Licence文件是和你的MAC地址绑定的。
Vmware在第一次打开你复制的虚拟机的时候,会有弹窗提示你,你现在的虚拟机文件是Move的,还是Copy的,其实就是决定要不要更行你的MAC地址,如果你选择Copy,那么,恭喜你,你的MAC地址就会被更改。然后,你的Licence文件自然就不可用了。

------------------------------------
所以,如果你拷贝在别人电脑上能使用的虚拟机到你自己的电脑上使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License无效的情况,请先确认一下,你的MAC地址是否已经被更改。

网友(2015-08-14):
如何解决的的?是上面的方法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snpslmd10:52:50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另,你的ic设计平台能否共享一下网盘链接?“liyijun08ic@126.com”谢谢

网友(2015-09-23):
非常有用

网友(2015-10-25):
请问有完整的解决过程吗?

网友:
能不能贴一个你自己安装的教程啊,虚拟机这个我倒腾很久,一直找不到为啥不行!也是license验证通过,但是就是打开时候notfind

网友(2016-09-06):
可以分享一下解决过程嘛,谢谢,我的还没解决,折腾几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解决的,帮我一下呗QQ1294571146

网友(2016-11-21):
可以指导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应该是打开虚拟机的时候选择了我已复制该虚拟机,复制虚拟机极其的ID是会变得,只有重新破解了

网友(2017-04-12):
大家都解决了吗?我也是报同样的错误,但是我的不是虚拟机,hostid和lmhostid都是一致的,应该不是网卡的原因

楼主能说说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17-06-27):
来给这太监帖补一刀。
错误:(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原因:用的网卡是eth2,而不是eth0。貌似license 在check out的时候只认eth0。
解决方案:Ubuntu系统,编辑/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把eth2改成eth0,Reboot,问题解决。

网友(2017-07-28):
楼主你好,我在用Vivado 调用VCS的时候,也出现了和你之前描述VCS一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8-03-06):
问题解决啦,再分享下问题的解决过程和方法,就完美啦!

网友(2018-04-28):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1-24):
希望可以补充是具体解决的资料! thanks

网友F(2019-11-07):
正遇到同样的问题,,,,遗憾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操作。。。

网友(2019-12-21):
第一页中说的地址打不开了貌似,大家可以借鉴这个链接,亲测有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a4c8f0102whbp.html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F:
正遇到同样的问题,,,,遗憾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操作。。。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0-03-28):
我也是license问题,装了好几天了,心累,能不能求助呀

网友:
我license启动,仍然有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其他的软件如medici能打开

网友(2020-06-23):
想知道答案。

网友(2022-12-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自己顺便也尝试了安装,已经成功!

请问下如何解决的,我从台式机copy到笔记本也是这个原因,重新改了地址也不行。。不想重头再装了,好麻烦

网友(2023-04-27):
建议选择我已移动虚拟机,选择已移动,通常无需更改 mac 地址。可能大家就是问题出现在这,以致license激活失败。
解决办法:把原来的IC_EDA移除和安装包删除,重新拉一下IC_EDA,需要选择“移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