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怎么highlight path

楼主(2013-11-21):
大牛:
我想highlight path 从 Cella 到 Cellb ,不通过report_timing
可以看到cell 和net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help *gui*add*ann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已经obsolete了

网友:
ctrl B,搜查然后highlight
或者对应command: gui_change_highlight -

自己查查手册试试

网友:
change_selection [get_timing_path -from cellA -to cellB]

网友(2020-11-01):
用get_timing_path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