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进行drc版图验证,出现的错误怎么看详细的说明。只有一个名字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13-11-21):
dracula进行drc版图验证,出现的错误怎么看详细的说明。只有一个名字不知道怎么改。如图:

网友:
不是挺详细的吗?

网友:
看DRC文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rul文件,drc文件,sum文件里都没找到错误的说明呢?

网友:
我觉得版图工程师是能够看懂的,如果用工具找不到,可以查阅相关的设计规则。

网友:
看來是 space 的問題
是 A1B00 還是 A1_DRC 就要查看看ㄌ

网友:
你去DRC文件里搜冒号后面的那段代码。搜不到有可能是因为大小写有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这几种错误还是很好认吧,你加红框的说的metal1的间距,最小是0.6um,小于0.6um会报错。第一个错误是connect孔的大小是0.6umX0.6um,小于0.6会报错;
第三个错误是metal1包connet孔为0.3um,小于0.3报错;
第四、五个错误是说的是metal的覆盖率,在30%~50%之间,大于50%、小于30%都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