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OCencounter Timing Analysis报告中出现N/A

楼主(2013-11-21):
新手,用SOCencounter 做到时序分析时,报告中的情况如图,之前看到的例子,应该都是0,没有违反,请问出现N/A是什么情况,一般有什么原因引起。谢谢指教

网友:
你先看看DC四种路径的划分搞明白,你就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是不是sdc有问题,IO 没有约束上。

网友:
只有reg2reg的,看看你的IO是不是没有约束上,检查一下SDC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发现约束下的此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