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接入大的负载电容相位裕度不够

楼主(2013-11-21):
一个折叠式两级放大器,应用在有较大文波的电源电路中,为了使输出稳定,想在输出端加入大的滤波电容,但是进行频率补偿的时候负载的电容增大,相位裕度就不够了,怎么办?做的LDO遇到相同的问题,想在片外贴滤波电容,但是仿真时加入滤波电容环路相位裕度就不够了,这个如果流片出来会不会震荡,有什么影响呢?求助~~

放大器电路图

放大器电路图

相位裕度随负载变化

相位裕度随负载变化

网友:
1。ac仿真电路有input DC bias,  没有output DC bias. 有异常否?
2。若无片外滤波电容, 米勒补偿设计,必然把第一级输出作为主极点;
      但若接入片外电容,就会使得第一级,第二级输出极点相靠近,没有足够的极点分裂。导致相位余度不够。
3。建议;若条件允许加入片外电容。把运放的主极点设计在第二级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需要 output DCbias呢?  还有,如果把输出极点作为主极点是不是要通过改变放大器参数来实现?单纯靠补偿能实现吗?

网友:
因为你的运放实际工作的时候,会有确定的DC bias啊; 任何AC的指标的讨论,都是在正确的DC bias上才有意义的。
如果输出电容巨大,一般主极点都在输出点。 具体你可以比较下第一级、第二级的极点孰大孰小, analog 的书上都有的。

网友:
op闭环工作,输出会有一定的偏置范围。
另外仿真最好闭环形式仿真
主极点放在那里考虑清楚

网友(2013-12-31):
你的Cl把你的非主极点拉到靠近主极点了,你这是典型的二级运放,如果应用闭环必须保证相位欲度够,如果没有功耗限制可以加大第二级功耗,提高非主极点,有限制就加大米勒电容,当然这会降低你的GBW,这时可以考虑反米勒补偿增加GBW!

网友(2016-02-16):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反米勒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