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2编译完弹出窗口显示700多warning,可是在软件中只显示80多个,求指导~~~

楼主(2013-11-21):
Q2编译完弹出窗口显示700多warning,可是在软件下面中只显示80多个,那么多的warning都在哪里看呢,各位大神指导指导,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上传

看红色的部分

看红色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某些warning是重复的
你先解决一个warning,然后再编译,看看数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