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可调电路

楼主(2013-11-21):
对于任意的一个频率的输入,输出是个占空比可调的相同频率的电路,这个该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就想知道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网友:
可以用另外一个高频时钟信号进行调节。

网友:
弄个pwm,频率用系统时钟计数信号两个开始脉冲间隔得到,占空比自己设

网友:
这个zverilog好写,用mos管搭怕是麻烦哦

网友:
任意频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随着输入时钟周期变长,会要求电路的面积随之增大,很快就会膨胀到不现实的规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连续的所有频率,可能是几个确定的频率输入,而且输入的频率也不高,输出是1~128占空比可调的同频率的方波!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用个频率高一点的时钟对输入采样了!然后根据需要计算!别的没想到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