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IW信息显示不全怎么办(已解决)

楼主(2013-11-21):
pex的时候报了几个error和很多warning,由于warning太多,CIW窗口显示不出来error,往上拖也只能拖到几行就不显示了,请问CIW的全部报错信息怎么看?
CIW窗口如下图,“Please consult the CIW transcript for messages“,不知道这个CIW transcript从哪儿打开?
多谢!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不会是cadence没装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是CIW固定只显示XX行,但是可以设置全部显示,或者有某个文档可以查看CIW全部信息,但是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也找到了,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2025-08-07):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想看上面的error但是拖上去没有,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