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源上电仿真和使能端上电仿真 启动过冲和最终稳态不一样

楼主(2013-11-21):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仿真dcdc启动性能,对两种方式进行了仿真1,enable打开,vdd阶跃
2,vdd有电,enable阶跃
从仿真结果看,方式1启动很好,缓慢,没有过冲;方式2过冲很大,震荡后最终收敛。但是发现两种方式最终稳定后的输出电压值是一样的,只是相位不同,而error amp的输出却不同,如下图。
不明白为何两种不同的启动仿真方式,最终的稳定状态不一样呢?难道电路存在两种不同的稳定态?

整个启动,EA的输出vea和补偿后的电压vsense
下面这张是稳定的状态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一个使能管的问题,导致电流采样的电流没工作,变成了电压控制的方式

网友(2020-10-03):
请问楼主,2种仿真方式,上电时间设置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