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DC_DC PFM模式

楼主(2013-11-21):
各位大侠,请问在设计PFM模式Boost DC_DC时电感该如何取值?另外,PFM模式需不需要补偿?看了很多人说PFM工作在数字环,不需要补偿,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啊?能否推荐对症下药的论文不?谢谢哈!

网友:
你为什么要设计PFM模式的 Boost 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负载很轻,如果用PWM则效率很低!

网友:
负载很小,为啥不用chargepump,连电感都不用考虑的。

网友:
轻负载的情况下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也是比较传统的就是PFM
第二种是用segmented power devices
PFM模式下可以用与PWM一样的电感值,电感这种东西怕小不怕大,所以如果不确定不妨用大一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一级是超低压的AC-DC,输入是变化的,用电荷泵的话稳压比较麻烦,而且会用到很多开关,这样损耗大效率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赐教!
     不过,就是因为电感取大了使其体积也增大,我们最大用到的都在几u十几u,再大的话就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一个计算标准,在能满足磁芯供能的条件下尽量选小一点的电感。

网友(2014-01-24):
pfm的情况下,两个管子都关了啊

网友:
火鸟出击

楼主(2014-05-21):
回复 网友D:

是啊。那有如何啊?

网友:
频率选高,电感就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自然哈,频率高效率低,不然我也不会那么纠结电感了。

网友:
电感L等于

电感L等于

电感L等于

网友:
学习一下boost和buck

网友:
标题

确实可以考虑用charge pump;
PFM频率补偿的考虑确实要求低;
虽说频率加大效率降低,但优化的参数设计会使得开关损耗不会上升那么快。这是对PWM说的,在PFM模式,往往频率是根据该段时间内负载的大小自动选择的,所以即便你加大了时钟频率,功率管的开关频率还跟原来一样。
贴负载的大小和应用状况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