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使用单片机检测直流微型气泵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3-11-21):
如何使用单片机检测直流微型气泵是否正常工作?

微型气泵,便携式仪表上面用的,5v供电,电流100mA的那种

楼主:
我想做一个气体检测仪,泵吸式的,如果气泵不工作,希望单片机能检测气泵有没有坏了。
是检测电流还是检测电压,我看国外的产品有这个功能

网友:
几个参数都检测下,然后做交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