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试shift register.

楼主(2013-11-21):
大家好,
    请问怎样测试一个shift register?主要是该用什么信号源测试,现在只需要一个data输入,并且还需要一个同步的时钟信号。谢谢。

网友:
都用方波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其实测试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使shift register保持住状态,而且里面的信号必须能够随意控制。我现在准备用MCU引两个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