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混合电路中,存在模拟和数字两部分电路,两套电源,那么在版图上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3-11-21):
最近再画ADC版图,各个模块已经画好,但是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混合电路中,存在模拟和数字两部分电路,如果他们各自使用一套电源,即两套电源,那么在版图上是怎么实现的呢,求有经验的工程师指教

楼主: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允许的话可以使用两组PAD,各自封装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电路画呗……

网友:
是啊,按照电路上来画,可以把其中一组的GND  包起来!

网友(2025-08-06):
单独供电就分开PAD呗,电源转换就做好隔离,应该是电路上考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