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为啥要取最后稳定的点

楼主(2013-11-21):
这个点做FFT虽然最好,但是后级不一定能使用到这个点啊

网友:
后级需要的是LPF出来的sin波形

网友:
一个假问题

网友:
额,我导师是做电流舵adc的,有电流舵dac么?求问

网友(2013-12-24):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这个方法就是错的。

楼主(2014-09-03):
回复  bitcat

因为你这个方法就是错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DAC后面采之前总归要先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