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1K,求推荐一个解串器

楼主(2013-11-22):
接口是嵌入式时钟的高速串行接口,时钟93.8M,根据推算串行系数为12:1,算上起始位和结束位,数据速率为93.8MX14=1.3G,下图是示波器采集到的差分对P极上数据全1和数据全0时的波形。请有经验的坛友推荐一个方案,将串行数据流解码成并行信号,以便进一步分析。若成功,付1000元做为酬谢,不胜感谢。

数据全1时

数据全1时

数据全0时

数据全0时

网友:
1.3G的数据速率不算高啊,利用GX高速接口都可以达到这个性能,话说你想用什么实现了,用stratix的FPGA这个很容易,或者xilinx的vertex都能够办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好还是ASIC吧,这个级别的开发板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如果你是做应用而不是开发芯片的话,应该有现成的解串器芯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推荐一个芯片型号吧,我找了好久这类的serdes芯片,但一直没找到1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