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ADPLL里滤波器如何设计?

楼主(2013-11-22):
把误差信号就是一串码字到滤波器之后应该怎么样设计这个滤波器才能得到所需的控制字?因为ADPLL有三个工作模式,得到的频率控制字怎么去加载?
以及如果相位差是个负数该怎么办?
谢谢!!!
望大侠告知!!!

网友:
what is the type of the ADPLL ? Bangbang or TDC based ?

网友:
这个我会,不过是机密,不能交流。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神秘的,滤波器分2部分,第一部分比例路径,相当于analog pll里面那个电阻,相位误差的数字表示乘以一个系数。另一个部分是累加,相当于原来的电容。
3个模式不是很明白。
相位差是负的也是一堆数字,还是按照上面的办法做。
当然最后还要映射到如何去控制vco上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模式指的是PVT,acquisition,tracking。模式依次转换就是gear shifting。最后不觉得负数会引起不能反馈。负数对应的是desired frequency 比free runnnig frequency小的情况=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莫非是陈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i am sorry the type is T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跪了。。。这是赤露露地调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请问这位兄台是不是做过ADPLL啊!!!关于这个模块有没有什么硕博士论文里提及过详细地做法呢???恳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这位兄台貌似也做过ADPLL啊,请问有没有什么详细的硕博士论文教过如何设计滤波器这个模块啊?RBS的书我看不懂啊。。。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我也没甚经验。。。。。。真心木有经验。还没看过专门设计滤波器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呜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ADPLL的simulink模型

网友(2014-09-02):
回复 网友B:

    一个破滤波器也是机密,这是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虽然都过去一年了,但是还是想问下有什么进展。我现在在做adpll,希望可以讨论。

网友(2015-02-02):
回复 网友H:

   哪种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Borden的那种

网友(2017-10-09):
回复 网友A:

   可否请教您一下关于DLF控制vco,一直没有搞清楚!我的DLF出来是24bits,但是模拟那边说DCO是6+7+7的结构,就是粗6+中7+细7!
现在不知道过去怎么控制,烦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