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果STA都timing clean了,还有必要做时序仿真了吗?

楼主(2013-11-22):
请教各位,如果STA都timing clean 了,而且也做过FM了,还有必要做网表级的时序仿真了吗?
没想明白时序仿真的意义在哪里了。

还有,如果STA都timing clean了,时序仿真的配置没有配置错误,参数都设置正确的话,有没有可能出现时序仿真时候的timing violation?

欢迎各位讨论,谢谢

网友:
可能会有违例。后仿一方面检查设计,同时还检查约束是否全面。如果约束本身有缺陷,即使STA通过,通过后仿还是有可能检查出来。还有一些约束中设定的假路径,在后仿的时候也是会有违例,但不会影响功能的正确性。

楼主:
    非常感谢xht84

网友:
可能会有违例。后仿一方面检查设计,同时还检查约束是否全面。如果约束本身有缺陷,即使STA通过,通过后仿还 ...
引用 网友A:

   嗯 ,后仿不能省,有时候还真能查出sd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