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im中如何删除有某个关键词的段落

楼主(2013-11-22):
请教vim中如何删除有某个关键词的段落,段落之间有空行,比如删除所有有regfile.v的段落
---------------------------------------------------------------------------------------------------
Type              : Violation
Check             : Missing Synchronizer
TX File           : uart_conv.v:48
RX File           : regfile.v:2088
ID                : no_sync_23108
---------------------------------------------------------------------------------------------------

---------------------------------------------------------------------------------------------------
Type              : Violation
Check             : Missing Synchronizer
TX File           : uart_conv.v:48
RX File           : regfile.v:2088
ID                : no_sync_23108
---------------------------------------------------------------------------------------------------

---------------------------------------------------------------------------------------------------
Type              : Violation
Check             : Missing Synchronizer
TX File           : uart_conv.v:48
RX File           : afifo.v:2099
ID                : no_sync_32446
---------------------------------------------------------------------------------------------------

网友:
回复 楼主:

   :g/regfile.v/d 是删除   :g/regfile.v/p 是打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删除该行么?
sjtu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段落行数是一致的,
用grep -A2 -B4 regfile.v 能得到满足条件的段落。
用grep -v是反选,
不过貌似-v不能与-A -B合用……

vim里面的话,用.*\n.*regfile.v.*\n.*能匹配多行,然后把匹配到的多行一次%s替换吧。

网友:
试了一下,只能匹配regfile.v的前一行,本行和下一行这三行。

网友:
试了一下,只能匹配regfile.v的前一行,本行和下一行这三行。
引用 网友B:

    A= after
    B= before

网友(2014-03-12):
如果每个段落都是用‘---------------------’ 隔开的话,
可以试试:
:%s/^-\_.\{-}regfile\.v\_.\{-}-\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我n久之前的帖子了额,还是万分感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