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output maximum delay问题,谢谢

楼主(2013-11-22):
请教一个初级问题:
Output maximum delay value = maximum trace delay for data +

of external register – minimum trace delay for clock

之所以会有

of external register
是因为数据到达后经过一定的建立时间

后,时钟才会到达。

下边是我的疑问:
输出最大延时为什么要加上后级寄存器(外部芯片)的Tsu?上边的解释没有看出来原因和结果有啥逻辑关系;
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明白,希望能够得到详细的解释;很感谢。

网友:
根据DC的定义:”Output maximum delay value“是给你的chip外面的IC留的时间。所以你自己chip内部的数据从DFF到pad的delay是:clk_cycle_time - "Output maximum delay value"。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吧。
另外:maximum trace delay for data: 指的是data在你的chip外面(非你的chip内部的delay)走线的delay (比如两个IC在PCB连接上走线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