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提参时如何把小电阻去掉

楼主(2013-11-22):
用calibre提取参数时有Minres选项,将short的阈值设为1欧姆,即将小于1欧姆的电阻都短路掉,但提取出来的结果仍然有许多小于1欧姆的,请问到底该如何设置。

网友:
将tolerance 调大

网友(2016-02-15):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调

网友(2018-11-12):
pex options--Netlist下面的Reduction and CC里面有一个Enable MinRes 将combine的阻值设置的大一点。

比方说你设置为1000,那么版图中提取的小于1000欧的电阻都会合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