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ILA 实例化 问题

楼主(2013-11-22):
各位大侠:

     在使用xlinix FPGA 的chipscope debug,并实例化ILA 时,有这么个问题:

假设module top 实例化了ILA 和另一个module B,那么ILA怎么才能看到 module B 的内部信号呢?

如果不将module B中的信号通过IO引出来。

     谢谢大家……

网友:
你是不是缺少了ICON,一般我都是ILA和ICON两个一块使用进行chipscope抓取信号,进行分析问题,而且在同一层top中实例化可以直接抓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