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阻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13-11-22):
叫R1422会在图上显示几个ERROR,换个名字就没了~

最佳答案

网友:
发个属性图来看看呢?
直接调用PDK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引用库名称的library名称不一致导致呢

网友(2015-11-20):
pdk里面是不是没有这个电阻啊,建议重装一下PDK文件。

网友:
参数填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