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两级运放时,怎么把镜像极点考虑进去

楼主(2013-11-22):
54资产

设计两级运放时,怎么把镜像极点考虑进去(定量的),如果其小于十倍单位增益带宽,主要考虑对带宽和相位裕度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设改运放的主极点和次主极点是LHP实极点,Miller RHP零点》》单位增益带宽,只要差分输入级的镜像极点和零点不在单位增益带宽的0.1和10倍 范围内,其对PM的影响可忽略。
从稳定性角度,镜像极点小于0.1GB或大于10GB,镜像极点和零点对相移的影响忽略,刚好抵消了;
类似参考,对带宽的影响也可以类似抵消;
带宽推导和变化图未考虑好,见谅。
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采用miller补偿之后,镜像极点对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很小,因为很多时候镜像极点都在单位带宽之外。如果镜像极点离次极点很近的话可以增加第一级的电流和减小管子的长度来减小第一级的镜像极点。

网友:
不过镜像管的长L取得很大的话,补偿前镜像极点确实很有可能成为次极点。不过密勒补偿后,镜像极点应该不会成为次极点了。如果镜像极点还成为主极点的话,你的相位裕度应该不够,可以增大补偿器件将主极点和次极点往内移,直到满足裕度为止。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你第一级管子的尺寸取得很大,这时应先考虑减小管子尺寸再来考虑补偿。不然,很难补偿起来的。

楼主:
   能定量的表示出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格雷的教材里面有详细的推导,手上没有书,你自己翻翻。电流镜负载在产生一个极点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个零点,且零点是极点的两倍,wp约为ft/2(电流镜PMOS),wz约为ft。
一方面通常的带宽都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零极点对相位裕度的影响有限。

网友:
除非你mirror的W與L都很大
還有你頻寬非常的窄
才需要考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回复必须顶一个!!用心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假设改运放的主极点和次主极点是LHP实极点,Miller RHP零点》》单位增益带宽,只要差分 ...
引用 网友B:

如果镜像极点在0.1GB和10GB之间呢,比如运放功耗小,这样L比较大,可能都是倒比管,这种情况如何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en。

网友(2014-05-23):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你通过小信号模型就可以算出电路的传输函数,到时所有的极点零点都一清二楚。艾伦和格雷都有计算,你可以参考他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