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跟随器带宽

楼主(2013-11-22):
eetop.cn_QQ截图20131122211142.jpg 请问其带宽怎么仿真,开环or闭环?
直接从stb仿真的loop gain波形中看可否

网友:
stb开环即可,对于单极点系统,开环GBW就是闭环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beta=1时,loop gain=A,能否用下图3db处频率作为带宽?   再请教开环电路怎么搭?两个输入信号怎么加?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单极点系统,其闭环带宽就是开环带宽的GBW,即增益曲线穿越0dB时对应的频率,与w-3dB无关的。这个你可以推下公式的,相信你可以推出来的。   STB仿真:选择闭环中的一点,插入iprobe,在这里就是在运放的反馈信号线(反相输入端)与输出间,仿真stb即可,得到的即开环特性波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