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DFT时遇到的测试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22):
脚本文件是这样写的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port CLK -timing [list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In -port test_si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Out -port test_so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mode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reset_n -active_state 0

运行之后显示的问题如下
Warning: Can't find port 'CLK' in design 's38417'.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Warning: Can't find port 'test_si' in design 's38417'.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Warning: Can't find port 'test_so' in design 's38417'.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Warning: Can't find port 'test_mode' in design 's38417'.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Warning: Can't find port 'reset_n' in design 's38417'.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设置这些端口,他说找不到,难道我要回到.v文件里去添加吗?dft的扫描链到底如何形成的

网友(2020-11-02):
遇到相同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要么在RTL里面增加这些port,要么先用命令把这些port create出来

网友(2020-12-26):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In -port test_si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Out -port test_so

test_si和test_so,需要设置成-view 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