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编译问题,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13-11-22):
我的FPGA code,跑nlint OK, simulation 也OK。
但是加上usf,syn,map后就没有东西了,逻辑被优化完了。

我也没检查出什么 问题,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指的没有了 是指什么没有了 ???信号吗 ??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整个design应该占用很多逻辑的,至少50%,但是map后只有1%,很不正常。我自己没检查出什么问题,看warning很奇怪,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般是你引角或者有的控制信号么有连接导致的,,,
你在synplify下看看有没有被优化掉

网友:
简单地说,一个信号有输入PIN,也有输出PIN,你要处理的数据流是否输入、是否输出,相关的时钟模块、复位模块是否正确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