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3-11-22):
我现在有两个电源,一个是直流输入电压范围是3-20V。还有一个电源则是来自于单片机,决定电路方向,或者0V,或者5V。当方向电源为0V的时候,输出电压为-3V-20V,当方向电源为5V时输出为3-20V。可是不知道利用继电器应该怎么实现,真是对电路不太了解啊。

网友:
继电器,本身是开关功能。而根据你的描述,是一种继电器驱动器,由TTL电平转换为另一种电平模式,从而控制继电器,实现开关功能。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4-02-07):
是-3到-20V吧,用继电器转换接线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30):
继电器就是一个控制电路和一个受控开关,将输出接到受控开关支路,用单片机电压控制继电器的控制电路,即可控制受控开关的开合。

网友(2014-09-06):
单片机控制要注意电压

网友:
继电器有一种是三端式的,共五脚,两脚是线圈用的,要输入要大电流来驱动,另外三脚,一脚是COM(共接),二脚和三脚假设为A、B,则他会是在线圈没通电时,COM与A闭路;COM与B开路,线圈导通时,COM与A开路;COM与B闭路,当然自己量就知道了,我只是假设,另外需要注意线圈电流要够大,你可以查继电器的datasheet,他会写线圈电阻,把你的线圈两端电压除上电阻就可知道所需电流,当然一般单片机电流推不动,需要用开关三极管来驱动,一般是base串一颗1k或2k电阻至单片机输出端,emitter接地,collector串继电器线圈至VCC,然后要在继电器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正极接collector,负极接VCC,用以防止线圈的脉冲放电。

网友:
意思明白,我也去找下

网友(2014-10-19):
回复 楼主:

   好像不难

网友:
need to more info to help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