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端口网络串联器件后S参数的计算

楼主(2013-11-23):
如图示,已知三极管的S参数和L的数值,如何计算整个网络的S参数?

网友:
先变换成Y参数(或者X参数?),运算Y参数相加,再变换回s参数?

网友:
这两个元件是串联的,先把S参数转换成Z参数,然后相加,再转换成S参数

网友:
西电张璐有篇文章专门有级联计算

网友:
微波技术书上有讲到,可以直接用S才参数定义计算,也可以先转化为Z参数等,最后再转化为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