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bsdarchitec中如何定义一个同时具有控制信号和模拟输入输出的io

楼主(2013-11-23):
如题,最近正在bsdarchitect中摸黑学习,需要自定义一个io,这个io是一方面通过数字控制信号A控制模拟输出电压大小的,另一方面,受数字信号B多路选择,选择模拟信号输入信号A作为输出还是模拟信号B作为模拟输出。其实就是这个IO即具备控制信号又有模拟信号,不知道应该对应什么样的generic io,是用pwr|analog io呢,还是用三态呢~?
    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网友(2015-10-21):
我现在也在学习bsdarchitec,很抱歉,我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并且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现在有个bidi IO,不仅有output enable,还有input enable,下拉控制等
但是如果用bsdarchitec自带的bidi IO model,就只有output enable。
怎么样自定义我的IO mode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