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的晶振频率用什么测量的

楼主(2013-11-23):
看到别人datasheet上写的32K晶振1ppm什么的,用啥仪器测出来的

网友:
频率计,其实就是一个counter
麻烦在于测量一个1ppm的时钟,需要一个比1ppm更精确的时钟
还有就是足够长的时间可以把误差给平均掉

楼主:
    有推荐的仪器么,比如量产芯片中一个32k的时钟模块,想测试有几个ppm
谢谢!!!

网友:
有1ppm的外接OSC嘛?
还是内部补偿的?

网友:
频率计,找泰克或者什么的

楼主:
有1ppm的外接OSC嘛?
还是内部补偿的?
引用 网友A:

   是外部晶振

网友:
IC 內clock 不使用 Xtal 方式
做到能到多少 ppm
-40 ~ 125度下 ..

楼主:
频率计  以前叫惠普现在叫安捷伦 53132B 就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