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AB类推挽型一个全差分运放,输出波形出现截止失真,求助

楼主(2013-11-23):
做了一个AB类推挽型全差分运放,输入波形一端为直流1.65V,幅度1mV,1KHZ的正弦波,另一端和输入端相差180度,输出的波形出现了截止失真,在1.5V的时候波形截止,除去运放里面的CMFB,内部电路各个偏置全用理想电压源测试时,仿真波形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全变高电平的情况,电源电压0-3.3V,输出的直流电平是1.65V,输入端的直流偏置1.65V,共模反馈,电阻分别为1M和1K,后接电容2PF,运放增益70DB左右,带宽700M,相位裕度59°,求大神,到底是什么问题,改怎么解决,谢谢了。

OTA原理图

OTA原理图

OTA输出波形

OTA输出波形

OTA仿真原理图

OTA仿真原理图

无CMFB波形图

无CMFB波形图

网友:
另一端应该是1.5到0吧。要不是的话就检查电路对称性吧

网友:
信元好少。。。虽然我也不会。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是全部家当。。。那剩下的10,还是发帖给的。。。

网友:
负载管做成类似latch的结构,引入了迟滞。都成了个比较器了。
输入差分幅度又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但是,比较器的输出不是也应该是从0-3.3V么。。。为什么我会出现1.5-3.3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这个是双端输出波形,对称性的话,要怎么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基本解决了,应该是CMFB的影响,重新改了CMFB的偏执之后,波形就基本对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