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ahb写传输pipeline的优势

楼主(2013-11-23):
请问ahb在写传输的时候为什么采用pipeline,而不直接采用地址和数据对齐方式。是不是处理器无法做到对齐传输,故只能采用pipeline?

网友:
pipeline不是可以加快电路速度吗?没做过,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问,为什么ahb写操作,写数据会比地址延后一个时钟周期,为何不是对齐,不知原因

网友:
ahb协议采用的是non-pipeline的方式,分为address phase 和 data_phase,这种方式很简单,明了
如果按照你说的采用address和data对其的方式,对于write操作确实可行,但对于read操作,是很困难的,
slave要先观察到address/control signal才可以给出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B:

    ahb不是pipeline吗,为啥non。另外还请教写不对齐跟处理器有关吗?

网友:
打错了,是pipeline的,写不对其跟处理器没关,跟处理器使用的总线接口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为何不能读pipeline,写对齐啊,ahb协议这种方式是不是基于什么重要原因

网友:
如果采用你说的方式,读burst和写burst无法pipeline在一起了,会有一个cycle的空隙

网友:
貌似进错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道理,这可能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