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要限制Max Fanout?

楼主(2013-11-23):
限制Max Cap是合理的,因为电容太大EM会违规。限制Max Tran也是合理的,Tran太缓DC功耗太大。

但是限制Max Fanout是个什么道理?Cell有大有小,难道我驱动31个X32的Cell就行,驱动33个XL的Cell就不行?

网友:
现在有些lib里的确是没有max fanout的要求了,但如果fanout太大,走线面积大,对congestion 有影响,对时序优化也不利。

网友A:
cap太大会导致lib查找表超范围,对避免这个为目的来说,cap、tran即可。fanout也会从另一角度限制cap过大。

另外,设fanout能影响congestion,线长等。

网友:
只是一个soft的约束,主要给pnr工具用的,用于限制cap过大,并不是signoff的标准。

网友:
主要是给pnr工具用的,用于在前期保证不会有太大的cap,不是signoff的标准。

网友:
在设计初始阶段,工具不知道cell的物理信息,初始的大Fanout结构会导致对时序估计太乐观。
在设计最终阶段经过对各种violation的修复后,一般不存在大Fanout结构。
为了让工具有一个好的开始,最好根据工艺能力设定合理的Max Fanout值。否则会增加设计迭代次数与时间。

网友(2017-03-30):
传递信号需要一些电流,虽然CMOS的输入阻抗很大,但是不是无限大只有几M,所以在信号变化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电流,因此产生对FANOUT的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意思,这个如何理解?

网友C(2021-10-12):
引用 网友A:
cap太大会导致lib查找表超范围,对避免这个为目的来说,cap、tran即可。fanout也会从另一角度限制cap过大。 ...

请教,对congestion是有什么影响?不太理解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C:
请教,对congestion是有什么影响?不太理解

如果有一个net,fanout是1000,直连的话,意味着这一个金属线的MST直接连1000个地方,运气好的话M1+M2层layer就能route通。

如果max fanout设了10,这1000的fanout会被一个buffer tree给HFN优化。产生至少3级树结构。增加100多个buffer cells,好几百的vias,好几千的nets。

网友D:
除去会导致cap trans 过大不说,fanout主要还是保险起见,是一种soft的要求,就是预防一些无法准确测量和预估的问题,毕竟pt也不是绝对准的,特别是这种比较极端的走线,误差就会比较大。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D:
除去会导致cap trans 过大不说,fanout主要还是保险起见,是一种soft的要求,就是预防一些无法准确测量和预 ...

用什么命令